HP compaq 510触摸板

楼主(2011-09-22):
    接了一台COMPAQ510的笔记本  触控板不能用,   于是在网上订了一套驱动板带按键的。  怎么换上去就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不行   而且有时候点2下触控板变成右击 正常的情况下是打开吧。? 而且有时候左键可以  右键不行  有时候2个都不行。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阿。   是排线问题吗 还是。。

网友:
很有可能是排线连电或者你发的触摸板不行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写错了   是订了 一个触控板。

网友:
主板排线的连接点有可能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