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Z-M2主板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无法关机。

楼主(2011-09-22):
联想机器上的945GZ-M2主板。故障现象是点不亮。

诊断卡测试,不跑码,测试卡上的BIOS灯也不亮,复位灯常亮

假负载测试CPU总线时钟0.82V,  内核电压1.46V,  VTT电压1.21V, 复位0.19V, PG信号1.21V

用PCI打阻卡测试,无时钟电压、无复位电压。5V  3.3V 12V -12V是正常的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老样子,不跑码

请教下这个问题该从哪里入手检查??

补充内容 (2011-9-23 09:05):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板子开机后短接PWR无法关机。

网友:
先换个IO看看啦 !

网友:
先换个IO看看啦 ,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是否是IO的问题。因为我手头上现在没有可以替换的IO。如果确定是IO的问题的话我就从淘宝上发一个

IO型号是IT8712F-S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测量IO功能脚电压,应该IO问题

网友B:
无法关机查IO到ATX14脚之间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法关机查IO到ATX14脚之间的线路.

无法关机到是其次的。主要是现在主板都不跑码。楼上的朋友说是IO的问题。我想知道具体该测IO的哪些引脚可以判断IO的好坏呢?IO型号是IT8712F-S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修···········  看所有供电都正常没  然后看时钟信号正常没   然后点复位开关看看  复位起不起作用········
看复位要看电压有没跳变   不是静态的

网友:
   PWRGD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板子开机后短接PWR无法关机。

    看下这个板子的CPU电源芯片上的VRMPWRGD是不是高电平。不是换电源芯片。还有就是电源的PWROK这个信号是不是高的。都是高的从这两个信号跑线到南桥看有没有断线。OK的话就查SB了。

网友:
pwrgd 信号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我就是上次遇到一个板子和你的差不多 最好就是换了IO好了 楼主可以换下试试哦 !

网友:
查 全板主电压   电压OK查CLK

网友:
晕死,,,复位都没有,楼主去刷BIOS,你认为会有用吗?????按时序修啊,,,供电时钟正常后,才有复位,,,去刷BIOS,,,笑死人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需要图纸  我很乐意帮忙!

网友:
电源 时钟 复位,要好好品味。

网友:
把具体情况说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