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U RTL8111B网卡芯片更换后 不认的故障 求解!

楼主(2011-09-22):
华硕F3U RTL8111B网卡芯片更换后 不认的故障 求解!

机器到手,设备管理器有网卡设备,驱动完好,插网线不连接,打1,2 3,7脚通,怀疑 RTL8111B网卡芯片坏,直接更换同型号 RTL8111B网卡芯片,装机点亮,竟然网卡都认不到了,再换,仍然不认,还是按常规来查吧,供电1.5V 1.8V 3.3V正常,时钟2.2V,复位3.3V,这些全部正常了,为啥芯片还认不到呢,难道小弟换过程中掉件,哪个信号没有?没图纸 没点位 没法查掉件 ,请教各位大侠有何良方?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出错的吧,又不是难度很大。

网友:
新手路过~~~~

凤凰捏盘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觉得是简单的,但是现在情况就这样了,换了2个芯片都不行 还有啥办法 又找不到图纸 点位

网友:
板子便宜,不修了,直接让客户换板了,就此结束吧!呵呵!(换下来的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查时钟呢!用示波器

网友:
南桥不良。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
确认网卡型号没问题?

网友:
网卡假的太多了。

网友:
把原来的网上再换回来试试,如果能认就是芯片的问题,如果还 是不认就有可能是碰掉东西了。

网友:
这种问题没图纸难搞。上次摄像头认得出设备。驱动不了。我加焊了南桥不行我就算了。让他用usb的去了。懒得又是换芯片还是什么的。摄像头是用的usb接口直接进了南桥。在一起的一个麦克风进了声卡芯片!懒得一点点查了。又没示波器怕越搞越麻烦!

网友:
不行 在换个芯片 有时候芯片换的芯片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华硕的机子这个芯片不好焊,你最好对正了,用摄子压着,上面用风枪焊这样才能充分贴实!

网友:
呵呵,却是个比较头疼的事情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件,共供电正常吗,有的耦合电容坏了也不认哦,还有旁边电阻开路,也不认,看看带不带24芯片,查查,有没有断线,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要对图慢慢查   首先确定网卡焊接ok?

网友:
找个相同板对照看看吊件没,没认到网卡南桥有问题

网友:
各位费心了,已经换板解决了,不过换下来的 继续研究 呵呵!

网友:
换原来的试!最开始插网线没反映,防了网卡本身,还有两种情况,一是网卡接口,二是防雷芯片!

网友:
华硕的机型还真有好整啊,有图纸就好整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