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用不久,就跑4A 还有时花屏,换过显卡一样,,确定显卡换好了,

楼主(2011-09-22):
IBM T40  用不久,就跑4A 还有时花屏,换过显卡一样,,确定显卡换好了,,,显示正常时,,在进滚动条那里就黑屏进系统,,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和关机的声音,,用久了就跑4A,,前面的显卡也是这样,,我就加焊了几次,还是一样,这个三个桥都没有打胶,,,换了一个买的显卡,还是一样的情况,,真的无思路了,显卡BGA绝对做好了,,我做这个显卡有几十个了,,没有碰到过没有做好的,,,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无思路,,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楼主换个内存试试,昨天遇到一T40不能做系统的,进PE就蓝,用安装版的做完,进系统没多久就蓝,插U盘也蓝,本来想换南桥的,想着做系统时用得自己内存,测试用得客户的,就又用自己的内存试结果一切正常,还是内存坏了

网友:
内存CPU屏的上部分都换了

网友:
检查下 显卡的时钟 供电  换个晶振吧

网友:
换一下 显卡供电的滤波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