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用电池暗屏

楼主(2011-09-22):
t41,原来是不显,高压板坏,换了后,现在是用适配器正常,用电池从开机一直是暗屏,把PIN脚撬起,开机亮进系统暗屏,休眠键取了还这样

网友:
高压条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
把高压条换原装的应该行的

网友:
刚刚有一台也跟你说的一样``你搞好了吗`

网友:
呵呵,好了,你说的我看了下,确实很相似,他的是适配器暗屏,我的是电池,这个是电池费了,换了块电池好了

网友:
我这有个R50E 电池暗屏的  适配器正常   用电池是 backlight_on电压偏低 只有1.1V

网友:
换上原装高压板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