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09-22):
io上都有动作了。都收到slp_s3了。但是就是不触发。头痛啊。追atx坐14脚。到一个三极管c极。b极进了桥。难道是桥拉低pson脚的?

网友:
把三极管换了吧,不行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OK的话换南桥吧

网友:
到底是IO拉低的ps_on#还是南桥?可以先把此三极管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