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好第一台液晶 (申请转正)

楼主(2011-09-22):
新手维修第一台液晶显示器 1.上电 电源灯亮了 但屏上一点图像都没有 连菜单都不出来
2.我一看高压板的保险烧了有问题 于事我就去同事那拿一块高压板回来
灯管的接口是对的 接高压板的接口不对 然后百度一下 搞了半天 找到资料 说改高压板要接三条线 一条电源 一条地 一条信号线 前两条都好找 信号线要慢慢找了 一条条线试 最后屏终于有图像了 哈哈 然后装好拿回去给客户 用了一个晚上又不行了 我晕死 又拿回来 打开一看有两个电容在鼓 于事换了 试了一天没问题 拿回去给客户 搞定 忘记拍图片了

刚才写错了 终是高压板坏了 换了 和电源板上的两个电容鼓了 换了就OK

网友:
看你的这东东感觉在听周杰伦的歌。不知所云~~

网友:
就是电熔鼓包的么

网友:
这么简单未完要修一个晚上,

网友:
新手有成功感,前途无量,动手能力强真好

网友:
我修一LG液晶显示器的还没有修好。现在烧坏了3个2SK2645和FAN7601.原型号是LAF0001.用7601代替。那位师傅帮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