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进度条蓝屏

楼主(2011-09-22):
接手一个V3000    每次进度条一出来,就蓝屏,请指教一下   不是BIOS 设置问题

网友:
你装的XP系统吧!换成WIN7就没问题了。

网友:
换WIN7系统嘛  有些不支持XP

网友:
V3700   这个应该可以装XP 的吧?   硬盘内存 都换过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那楼主换个CPU看看可以不。。

网友:
将bios种硬盘sata模式修改成compatiblility 或ide模式再试一下

网友:
BIOS  里面没有这个设置       CPU 没有换过,也会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也会引起这 个问题。  问清楚用户怎么坏的。以前是不是XP 出现过花屏没!等等! 还检查下COMS设置!

网友:
有些问题就是不讲理,外围设备都建议换一下试一试,比如光驱

网友:
没有SATA就刷BIOS吧,装WIN7也可以

网友:
是不是里面的驱动不兼容   LZ换个硬盘在装系统试试 装纯净版的XP

网友:
恩!没错,将bios种硬盘sata模式修改成compatiblility 或ide模式就行了。

网友:
设置的问题交大啊

网友:
貌似是显卡问题

网友:
可以问一下客户是怎么用成这样子的,换硬件试一下。装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