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X12相机

楼主(2011-09-22):
收到一款松下FX12的相机      拍照片黑屏,拍出来的相片也是黑的,换过CCD,可能是处理图像的芯片脱焊了,加焊后,把CCD连上屏亮一下就关机了,CCD不插能开机,都正常。   求大师帮忙

网友:
不插CCD时能否回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回放的

哪就证明CCD是坏的!!!

网友:
在别的机器上试ccd试好的

网友:
哪很可能是加焊后的芯片有短路的地方!一插上CCD回路就有了!就会出现短路现象!再重植芯片!

网友:
我一台三星A5也是一样,装CCD不开机,下了可以开机,洗了下接口好了

网友:
焊了一下图片处理芯片,结果插上CCD亮一下就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