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 8716和8718系列的后缀问题

楼主(2011-09-22):
ITE 8716和8718系列的后缀问题,除GB以外,是不是后缀不一样都可以代换的。一直纠结中

网友(点评):
乱发贴,发错了般块

网友:
您可以 查查那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引脚定义不用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8716后缀有dxs等等,都是8716是不是一样可以通用的,不管后缀的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