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如何拆机

楼主(2011-09-22):
IPAD2 如何拆机,谢谢
iPad

网友:
应该和一的方法差不多吧~

网友:
平板电脑好像很难拆的,仔细观察看看哪里好入手

网友:
百度里面有教程的 你去查查吧

网友:
没人拆过吗。高人快出现吧

网友(2012-02-13):
在百度里查,

网友(2012-04-25):
网上有视频啊 一代是内卡扣不好拆 不知道卡扣位置就会拆坏 2代是胶粘合的 用风枪加热慢慢翘开

网友:
后面一般都是卡扣或里面有双面胶,充电器那里有可能会有个小锣司,我上次拆的哪个是

网友:
IPAD2,都是打胶的
先加热下,然后慢慢翘

网友(2012-08-29):
加热 慢慢翘了 不能来蛮的了不然会后悔的

网友:
电吹风吹屏幕四周,削薄的卡片翘起来。下面的就简单了。楼主给分啊

网友(2012-11-23):
上次有客户拿过来让我们修,都没拆过,不敢弄。

网友:
用吸盘可以吗?

网友(2013-12-22):
我刚搞一个,真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