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达 山寨本K1

楼主(2011-09-22):
开机到0.7安,无任何跳变,插不插内存一样,开机前无3】5v,而且3V5V是分别输出的,CPU芯片是8769,南桥是GBM。北桥是QG82945gse,cpuN270,IO是wpce775lL0DG,我怀疑是北桥虚了,也有可能是南桥坏了,修多了不敢盲修了

网友:
没有图纸,苦恼中

网友:
这电流是不是太大了点?有短路?

网友:
板号  6315C_V1.0  0107    CPU面向上     左边依次  电源口   网口   USB    音频    右侧   显卡VGA   两个USB    读卡器     CPU N270    北桥   QG82945GSE     南桥   NH82801GBM         上网本
是吗

网友A:
如果是楼上说的版号的话用公办图纸修 里面基本上差不多。

山寨上网本公版图纸是个好东东,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上网本我修过好几台都是北桥虚了。

网友:
版号不对,具体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楼上说的版号的话用公办图纸修 里面基本上差不多。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