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用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1-09-22):
HPCQ40用电池不能开机,但充点灯提示在充电,,,拔掉适配器,不能用直接关机,,把电池取下,打两端无电压,怀疑电池坏了。找了一个一样的电池。。。打两端还是无电压。。我也不知道我找的电池是不是好的。?请问下,,所有的电池打到两端都因该有电压才正常?

网友:
电池量不到电压不一定就就坏的,要插在主板上去量

网友:
l最好是到板子上测测。看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可以量到电压的。我量过。可能楼主的电池是坏的

网友:
电放完了 也可能没电压 把电流表调到16V左右对电池看能不能充电

网友:
恩。我的好了。。谢谢了。。他的电池就是坏的。。把电池插上用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不插电池就正常,我换的那个电池是电放完了所以没有点。。充一会儿自然就有了。。
谢谢各位师傅咯。

网友:
可以测量电池电压的

网友:
电池无电压,这有可能是电池放电过量产生的记忆效应了。建议换块好的电池。

网友:
电池不开机的,一般的话还是先换电池先的好

网友:
充电这一块感觉比较好修。照着图低一个个找就可以了。有很大一部分可以修出来

网友:
原来是电池坏了 ,我还以为是充放电芯片呢

网友:
现在换了电池,,他又识别不到电池的电压一样。开机,,一直提示插的电源,,看不到电池电量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这种还是替换法,比较快

网友:
这个电池若能正常的充、放电,其它的就不要管太多了

网友:
问提是。。不插电源时,用电池不知道他有没有电。。也不提示,没电直接就给我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