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则电源死机维修实例。多谢一早帮助我的朋友

楼主(2011-09-22):
昨晚给顾客换主板,换后进系统竟然死机。代换后确认是电源问题。拆开电源后发现一个电容鼓包,更换后故障依旧。接着我就发贴论坛求助。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我唯一不明白的是光偶的代换。有朋友说电偶好像是通用的。就直接换了,换后至今未出现故障了。我想电源的工作原理肯定和液晶显示器的原理一样。首先是将220V的交流通过抗干扰电路后,再整流滤波生成300V以上的高压,然后一路给芯片的启动脚,另一路给MOS的D极,然后当电源IC供电正常后,发出一个脉冲信号给MOS的G极,然后通过次级滤波电路后生成。12V,5V及3.3V。但肯定也有一路反馈给光偶,通过电流来检测是否过压,若过压输出的电压就会偏低,从而导致死机。

网友:
貌似 光耦不能代换吧

网友:
没遇到过光耦坏的

网友A:
楼主,是光耦,不是电偶。光耦并不是通用的,不能随便换。本栏目有人发过对照表,你可以找来看看。
ATX电源工作原理与液晶显示器的原理并不完全一样。ATX电源构成分为辅助电源和主电源两部分,辅助电源由于功率小,所以采用了和液晶适配器一样的单端反激拓扑;主电源由于功率较大,所以都是采用正激拓扑的。
“但肯定也有一路反馈给光偶,通过电流来检测是否过压,若过压输出的电压就会偏低,从而导致死机。”,这个是不对的,在TL494+LM339结构主电源及其变种(半桥拓扑)中一般是没有反馈光耦。
对于像你遇到的死机或更常见的突然断电这类问题,我认为除了要检查元件外,排除虚焊、接触不良是非常要求的。
另外,我将你的题目由维修原理改为维修实例了,因为我觉得文题不符。建议你多看一些开关电源原理的书,这会对你的维修工作大有裨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光耦,不是电偶。光耦并不是通用的,不能随便换。本栏目有人发过对照表,你可以找来看看。
ATX电源 ...

非常高兴的告诉你,那个电源已经又挂了。如果在使用的途中上外设,立马死机。

网友:
那就是带不动负载 达不到标准功率

网友:
不要只把鼓包的电容换掉,还要查一查其他电容的好坏。光耦用同型号代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