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23 Wide

楼主(2011-09-22):
这台液晶客户刚拿来的时说屏有横杠杠。时间一长。杠杠越明显。可是我接上以后,并没发现那种杠杠。但问题是显示色彩不对。开始颜色偏绿。不管是字还是图像,总带点拖影。好像随开机时间长了。拖影就越来明显。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拆开后把屏线拔下来用橡皮擦擦了下。装上。拖影问题是解决了。但现在还有个问题是  总感觉。这屏的亮度彩不是很真。。屏整体总像是有一层薄膜。给人感觉不是很舒服。怎么调也调不好。亮度。对比度。始终调不好。始终有点发白的感觉.。
          小弟不才。求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
灯管老化把

网友:
发白的露状现像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继续等待更好的理由。。。。

网友:
不是偏色吧   换线试一下

网友:
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
可以恢复显示器的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
楼上方法可以试一下,我有一台方屏19联想的,就是恢复一下就好了,但过一段时间偶尔还犯,就再恢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