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之极! 这颗IC居然没有卖的!!!

楼主(2011-09-22):
一台宏基上网本 D255进水了 CPU辅助供电IC坏了 有供电控制没输出 我确定CPU没短路 IC上的型号是BP0JF上百度淘宝上查都没有·······郁闷知道的朋友请告诉我哪 有卖的谢谢了 另有图纸

网友:
在基地里面找下看有没有代用的IC

网友:
应该能有代用的。

网友:
这个芯的型号是8033B,你上面说的不是型号来的

网友:
SY8033BDBC  这个应该是IC的正确型号,问下网上卖芯片的卖家,有些芯片他们有 但是不会放到网上。

网友:
5楼6楼 正解主板上有个PU10上面也是BPOJF在图纸上的编码也是SY8033BDB这才是芯片的型号

网友:
知道型号也没用 根本没有卖的·········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