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1 通病交换电容后无显.

楼主(2011-09-22):
    接到一台IBM A31,型号 2562-jxc,开机时屏幕无显,Z灯常亮,其他灯亮后灭,拆开后发现CPU风扇不转,7500显卡发烫,于是在论坛找到说该机子通病为1.8V电容漏电,找到图纸点位图.

  过程
    1.图中C597电容标识为 NEU GJ8,由于找不到电容替换,且想在周末去买电容,就把C597和C787电容交换了.
    2.开机能进系统,一切正常.
    3.过几小时后再开机,屏幕无显,但CPU风扇转,显卡不烫,说明换后电容C597己经正常,只是C787不正常,
    4.风枪拆下C787再焊上开机能进系统,一切正常.
    5.第二天再开机,还是无显,于是从别的显卡上找到一个 470 G22的电容换上,还是不显,再把C597的NEU  GJ8的电容换到C787位置,把470 G22放到C597位置,无论怎么交换或者用4V 680的电解电容替换C787都不行L6 VCCVIDEOCORE 电压都在1.44V到1.48V之间,电压不跳变但都不到1.5V,但替换C597 L11的VCC1R8M电压都能达到1.8V.
    6.按下开关后,VCC1R8M电压1.8V,VCC1R25B电压1.25V
    由于图纸与实物不符,只能查点位图,但是图中 VCCVIDEOCORE 电压不知道到底应该是多少,是1.5V还是1.8V,之前能进系统了,是不是因为用了漏电的电容导致显卡坏了,还是VCCVIDEOCORE电压不正常.求各位指点.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修了一台T23的按那个方法换了没有用,等到第二天早上自己好的,用户也一直没有来找

网友:
楼主是说的X31吗???A31????

网友:
是A31 ,跟R31,X31类似,与点位图完全一致,但是与电路图对不上。

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9105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318

网友:
学习啦,学习啦

何来前途 -5 严禁灌水
姜福兴 -5 严禁灌水

网友:
原来31都是通病了哈哈

网友A:
是cpu下面2组的电容漏电 应该直接换掉才行 再检查下电源管理芯片是否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cpu下面2组的电容漏电 应该直接换掉才行 再检查下电源管理芯片是否虚焊!

我测了CPU后面的电容电压1.15V稳定,且CPU己跑码,当拔掉内存时有报警声,装上内存没有,应该是过了内存了吧.

网友:
这图找了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了CPU后面的电容电压1.15V稳定,且CPU己跑码,当拔掉内存时有报警声,装上内存没有,应该是过了内存了吧.

你没插数码卡?看看数码卡跑过去没有!!!  插上数码卡开机时敲主板试试稳定不稳定 如果中途死了  别急着关机 再测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们这里很少修到IBM的机器!都是日系和韩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