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1-tvm/s点不亮

楼主(2011-09-22):
待机电压有3.3多V开机电压也有3.3多V更换IO也不行8716f-s 单芯片的主板做了南桥也不行,求解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维修思路那。查待机条件。看触发了吗。

网友:
有复位的话,就刷个BIOS吧!说得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点不亮!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话说,有复位吗?

网友:
你就量一个3.3V 就换IO了啊 CPU复位 电源好电压 其他复位都OK嘛

网友:
搞定了,哈哈,是旁边的小电阻掉了  唉还搞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