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镭x550 花屏

楼主(2011-09-22):
本人未修过显卡。这块铭瑄的狂镭x550花屏,能进系统。有显示。请问下电解电容电压应该是多少?我量了下这卡的第一个电容式2.5v,第二个,第三个都是1.2v。用什么软件可以测试ATI芯片的显卡?
芯片
显卡

网友:
如没爆电容。。我都是直接干GPU 。

网友:
外观良好。背面SC77,SC103这两个电容是维修过的地方。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测试ATI显卡呢?楼上

网友:
SC103这个电容没有阻抗,不知道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