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1-09-22):
当主板自动触发关不了机,还有不过内存的时候.可以先修不过内存吗?上次就是这样一个主板,最后我修不出来,别人换了IO后,就不会自动触发了,而且内存也过了,是什么原因啊?
主板

网友:
先修自动触了,只有开关机正常了,再修其它问题了

网友:
信号的问题、

网友:
这两个问题应是先修自动加电

网友:
你先把自动上电的故障先修 很多情况下就只有一个问题 是同一故障引起的

网友:
应先修自己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