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203h 电源板fqpf8n80c开关管坏了是不是换fqpf10n6 ...
acer v203h 电源板fqpf8n80c开关管坏了是不是换fqpf10n60c不能代用

楼主(2011-09-22):
acer v203h 电源板fqpf8n80c开关管坏了是不是换fqpf10n60c不能代用,我换后出来的5V只有3点多,14V只有10V左右
ACER

网友:
fqpf8n80c开关管与fqpf10n60c能互换。
输出5V不正常,说明电路还有故障没排除。

网友:
这一般是哪些有问题,查哪些,怎么查?会不是变压线圈的问题呀

网友:
高手们说说看呀

网友:
你这样问没办法解决。应该一个一个零件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