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修了个15的液晶 通电后灯一直闪

楼主(2011-09-22):
液晶的故障是开机电源灯一直闪 按任何键没反应 。偶尔一次可以正常显示 , 拆开后直接换掉电压输入的2个16V滤波电容 装机后一切正常.
电源灯一直闪

网友:
换掉电压输出是吗,不是输入吧,LZ说错了

网友:
这很正常啊

网友:
是点解电容还是贴片的?

网友:
你怎么知道要换掉电压输入的2个16V滤波电容呢?

网友:
楼主,给点思路噻..

网友:
我是在这个论坛上学到的 没想到真好用了 本人没啥基础 全是靠论坛试着修的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说下思路嘛

网友:
我前两天也碰到和楼主一样的显示器。也是换了两个电容完事。

网友:
这几天碰到的显示器 真难修啊 !!

网友:
路过学习.....
我今天修了长城m227 问题不加电.....换了电源部分的一个16v滤波电容后正常.....

网友A:
电容坏一般是鼓包 漏液 还有炸裂 都可以断定是他坏了 还有就是看着挺好 就是没容量

网友:
看到 又学习了一下

网友:
是交流藕合电容不良的问题

网友A:
很正常 遇到过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