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 不通电

楼主(2011-09-22):
插19V 电源,8734A 供电只有4.4V,各个电感也被拉到4.4V 待机0.4 翘起20脚飞线19V待机变。0.19 3,5V 出来 不过依然不开机 ,请指教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不开机

网友:
你直接飞线不排除短路拉低?

网友:
这样修板正也行

网友:
待机那么高还是短路

网友:
保护电路没有正常。是不能直接飞线的。

网友:
待机这么高,先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哪里短路 了。这样就开始动手术是很难修好的

网友:
看待机 应该由轻微短路。

网友:
先把短路排除吧
!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充电芯片坏

网友:
一般后级短路或者时序不正常

网友:
还是先排除短路在说吧

网友:
换掉电源芯片

网友:
待机电流太高,后级有短路保护,还是先排除短路吧

网友:
一般是电容老化短路。。。。。。

网友:
还是先排除 短路的好

网友:
联想不是有好多机器是点火回路的吗?楼主去研究下吧

网友:
后面电压正常否?应该有好多没有出吧!是被保护了!

网友:
楼主这样修板是不对的。

网友:
很明显的短路 先查下在飞线吧

网友:
建议多看看相关的精华帖,论坛已经有很多 相关的仁宝点火回路的帖子了,仔细看足够你修好了!

网友:
看了楼主一贴,真是感慨万千哟
俺曾经就哪个电压没出来,就修哪个电路,飞也让它出来,
后被师兄好生教训:电压这东东,我可以飞出本本中的所有电压,但有用吗
答案当然是不行,一晃好久喽,LZ再晃一晃也就好了

网友:
待机太高,有短路有芯片发烫

网友:
8734A应该发烫吧,它内部有线性稳压模块,输出3.3V供给IO,IO击穿会是待机电流大,8734A 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