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不认硬盘 硬盘是好的

楼主(2011-09-22):
故障现象:技嘉双桥大板    sata接口    有时认硬盘有事不认,以前都是将数据线重插一下就好了         不料今日死活不认硬盘

检修:先是换了数据线    供电转接线      最后连电源都换了  还不行

            然后确定为板子问题    ,将硬盘接口加焊一下还是不行

           难道是桥问题      ??????

网友:
关注中,支持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
量一下SATA接口附近的贴片电容是否有对地短路的现象,有的话换掉!再不行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兄弟,多半是南桥的问题了

可能性很大。 加焊一下嘛!

网友:
加焊南桥吧..

网友:
肯定是板子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的,板子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很大

网友:
南桥问题多一点啊

网友:
说不准说不准。。。。

网友:
BIOS硬盘模式改一下,设置不正确也会不认盘的

网友:
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
用MHDD跑过硬盘没?
如果你硬盘有问题也有可能这样
再就是直接主板电池放电看下
BIOS设置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如果在其它主板上没有问题那只能修主板了。

网友:
换个盘试试呀,这个应该很方便吧

网友:
你对bios放电了没?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看有木有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的,最后好像是换了板的

网友:
有没有换快硬盘试一下,换了再不行就是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
量一下SATA接口附近的贴片电容是否有对地短路的现象,有的话换掉!再不行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替换一下试试。南桥问题。。。。。。。

网友:
干南桥,不行换数据线。

网友:
先换硬盘试试看

网友:
测SATA接南桥的电容的对地阻值,有时没有电容,就直接测2 3 5 6的的对地阻值,当然有可能是sata时钟,以及sata复位,sata供电的问题,都集成在南桥内部,加焊南桥比较好,菜鸟个人建议

网友:
接口基本都不会坏的,估计是南桥虚焊了,有条件的话加焊一下

网友:
先换个接口试试吧

网友:
清一下BIOS,还不行就估计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硬盘的借口电路的阻容器件,实在不行,就加焊南桥试试看?

网友:
我的是更改了磁盘分区之后,不认了,可是作从盘可以看得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