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亮一下黑

楼主(2011-09-22):
  方正Q7C3显示器,明基代工的电源一体板.故障现象为亮一下黑,很明显是高压部分问题,有通病.一查C5707坏了一颗,PF751保险坏.全换上再给高压包加焊,上机试结果还是老样子亮下黑屏.看论坛里讲有9024也要换但找不到这东西在哪?汗~
  现在想改用通用高压板,本人新手没改过.现在遇到两问题:1、原板上的12V找不到,测那排和数据板相连的接口处只有5V和3.3V。 2\要从哪里断开原板上的高压部分电压?现在上图请高手教教小弟呀!会者不难,不会者很难..

网友:
在线等~00000

网友:
换个原装版也不贵啊

网友:
兄弟,你也上一个清晰一点的图啊

网友:
也太不清楚了,

网友:
你不是说保险坏了吗  保险那里不就是给高压供电的吗   还有  如果你上面说的那个保险不是高压的  难道是电源的  不可能吧  还有些通往高压的不用保险直接一根导线过去的 仔细看板上标记符号  或仔细跑下线路

网友:
1、原板上的12V找不到  :该电压应该直接到高压部分 没有在接口输出
2\要从哪里断开原板上的高压部分电压 :断开往高压部分的12V 开关线 亮度调节线 一般接口是有标

网友:
12V找找哪个电容正级通往高压板部分,

网友:
再换过高压线圈试下,改板你测下整流那边应有12V电压(空载会高些),接个地,再把ON开关信号接好,就这三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接12V ,供电,底线。三根线就好了。这三根线在高压板与驱动板相连接的地方。用万用表量量就好了。。。。

网友:
电源板上肯定有12V。换高压板的话不用断开原板吧!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楼主应该补充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你那同样的一个板是同样的问题,但是你说的C5707,和那个保险我找不到呢,我这只有C7##三位的

网友:
从C5707往前面追
和它样子一样的那个就是
不一定是9024
但是可以用9024代换

网友:
谢谢楼的几位兄弟~搞好了.原板上还有两颗J598坏了的.换FU9024可以了.

网友:
12V不是你换保险那吗 ?你量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