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CER5580不触发维修实战,

楼主(2011-09-22):
今天接了个ACER5580,故障是不触发,拆机检测发现待机3v  ,5v  都有,开机键也有3.3电压。根据上电时序,先检测ec的工作条件,3VPCU。电压正常,32.768KHz晶振波形正常,ec和bios通信波形也正常。说明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按开机键,用万用表量EC的171脚EC_DNBSWON#这个信号有跳变,正常,在测d6的2脚也有跳变说明EC的开启信号已成功的交给南桥了。
根据时序ec除了给南桥发出DNBSWON#信号还同时发出S5_ON信号开启S5电压,     用万用表测量这个电压有3.3v正常,同时看这个电压到了 PQ26的1脚,PQ26 ,1脚2脚都是高电平PQ26截止3脚只有1.2v说明3脚的电压不正常,应该有个12v的电压啊,这么没有啊,心中暗喜问题应该快找到了呵呵,12v是通过pr96限流过来,电阻的输入端没有电压,找12v的来源 测pd14的1脚阻值为0,短路拿掉pd14还是短路,心想应该是pc162短路,用点位图找到焊掉后测量却实短路了,换了个好的,12v出来了。按开关正常上电,故障排处,

网友:
加上两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根据时序ec除了给南桥发出DNBSWON#信号还同时发出S5_ON信号开启S5电压  ??

网友:
我上次也是不触发,不过是换EC号的,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