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CPU供电出问题了。

楼主(2011-09-22):
HP6520SCPU供电出问题了。现象是这样的,电流在0.54A左右,全板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CPU电压有问题,两个电感,一边电感有波形,另一个电感没有波形,只有1.5V的电压,装上CPU成了0.3V,更换了升压二级管,换了CPU供电IC ADP3208,换了升压电容还是一样。为什么一边有波形,另一边没有波形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先上个图来,大家再一起分析。

网友:
可能是驱动那边的 电路有问题   查查 附近的电容 电阻等

网友:
一边有波形,另一边没有对笔记本是正常的,好像是为省电而设计的。

网友A:
记得好像在S3状态下会有这种现象,启动上电的时候应该不是这样吧,我只是怀疑哟。。。

网友:
我查了一下CPU供电在不插CPU状态是单相供电方式,上了CPU功率大了就是双相。原来这种是正常的,现象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好像在S3状态下会有这种现象,启动上电的时候应该不是这样吧,我只是怀疑哟。。。

怀疑没波形那路上MOS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