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长虹显示器连续几台花屏!!求救。。。

楼主(2011-09-22):
接了几台长虹液晶显示器。型号M170B2V都他一个样,花屏,都是显示器烧热了就开始✿屏
我开始以为是晶振没起振,结果不是
索性换了高压条,换了信号版
故障照旧,,,,,,,
那就肯定是屏的了,我拔掉屏线,屏是白色不闪不花说明屏好
那就只有屏电路了,我测了屏电路上面的小元件不见异常难道芯片的原因?搞了半天不知啥问题了
废话不多直接上图求解 !!!!!

网友:
屏的问题了    哈哈哈

网友:
  看图确实是屏电路得问题

网友:
看那个图纸很专业啊

网友:
拔掉屏线,白屏,能证明屏是好的吗?

网友A:
主IC底下垫个东西拖下主IC

网友:
屏线如果沒问题,多半就是屏坏了。屏出这种横线一般无修复的可能。

网友:
应当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焊下主芯片   这种问题一般没什么好修的!

网友:
像不像闪屏的LG啊

网友(点评):
好似来的。。

网友B:
有没有试过屏线?如果试过还不行那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距今我还没见到能维修屏的高手。。

网友:
呵呵  我的个人感觉  我的意思是说屏的物理性质 也就是没破裂的现象  呵呵
不好意思让你误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试过屏线?如果试过还不行那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距今我还没见到能维修屏的高手。。

换过   确定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IC底下垫个东西拖下主IC

恩   我也准备试试看

网友C:
屏电路升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电路升压不稳定

一般升压电路是怎么的原理呢?

网友D:
这种故障可能没得修了,应该水平驱动IC问题。上次有个网友修屏热压的帖子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可能没得修了,应该水平驱动IC问题。上次有个网友修屏热压的帖子你看看。

你好  那个帖子能给个链接吗 ?》 谢谢

网友:
拔掉屏线,白屏,能证明屏是好的吗?

有疑问,,,

网友:
屏线如果沒问题,多半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多..屏什么型号?

网友:
屏坏了就可惜了,这么多台~!

网友:
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一看屏电路上有没有发热的原件。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 很大的 我见过这种现象的没有听说 过修好的

网友:
会不会是电路 损坏 信号干扰所致啊

网友:
多半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电脑电子电路维修工程师再加上有电脑液晶屏电路板图纸有可能修得好这个现象。我修过花屏,但是不是你这样花屏的。没有高手到现场指点。可能不好解决。再考虑精力的情况下,建议换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事

网友:
主控芯片拖一遍试试看吧。 要么改通用的解码板试试看 先确定下来 是不是屏的问题还是解码板的问题

网友:
拔掉屏线,白屏,不能证明屏是好的,很多坏屏拔了屏线是白的

网友:
花屏的时候有没有量一下屏的电压。应该是升压芯片没有工作起来,像你这样多台的可以去买那芯片来试下。我之前也有碰过类试的情况加焊解决的。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不就清楚是什么的 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