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00不触发求助中

楼主(2011-09-22):
第一次维修笔记本。找了一些资料。华硕Z9100不触发。C225是找到了。可是找不到具体是哪一个原件。请大家可以指点一下吗?

劳烦大家啦!谢谢谢谢!

网友:
这个C225应该没安装起来,空位的.

网友:
我印象中的C225好像是在南桥反面,MINIPCI槽旁边

网友:
对啊,没有贴啊,嘿嘿

网友:
没错,在PCI左边

网友:
就是啊。我找了好久。我也感觉到了C225好像是没有加上去。那这个不触发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呢。朋友们可以帮一下下吗?

网友:
  先干EC再干南桥    先换了再说。。。。。。

网友:
C225代表什么意思?也是通病中容易坏的东西吗?我感觉你可以加焊一下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