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945GZ开机风扇转,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9-22):
今天接到冠盟GMI945GZ-77E3P主板一块,检查发现主板电容鼓包一个,换新。插卡加电,风扇转但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测各供电电压CPU有MOS上管D极12V,G极1.8V,下管测的没记住。内存测1.8V,南桥10.1V,时钟正常,电源IC RT9245A 28脚4.99V,1-4脚0.5V,电源盒是新的长城电源没问题。加电检测时发现有两个mos管发烫,此两管连接到AS324m,AS324m 8脚10.1V,14脚5V换新的故障没变。换IO和电源IC后故障没变。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北桥没测电压,高手看下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CPU S极电压是多少?看看CPU电压正常吗?

网友:
重新测一下U,上管的G没有电压,D为12V,S为0V ,下管G、D、S为0V,RT9602   1、2脚2V,3、4脚0V,5、10、14脚12V

网友:
那俩管子顺路跑下供电 明显电压高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测下那坏电容附近的两个电感,其中一个电感两边都应该是5V,另外一个应该是一边1.5V,一边是波型,如果是就更换两电感中间的那个8脚IC,应该是9214之类的

网友:
看到你的南桥10.1V啥都不想说了,你太大意了

网友:
楼主的南桥供电10.1V吗?   楼主再看看吧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中

网友:
是不是桥短路了

网友:
桥电压是不是你打错了,怎么会有十V这么高的?

网友:
我说的那两电感的电压你测了没,把数值发上来看下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要不不能那么烫的

网友:
南桥怎么会有10.1v电压?

网友:
CPU坏了,拿下U就都正常了

网友:
把鼓包电容附近的八个角《ic321》换了是试试

网友:
上管G极电压应该是2.6V左右吧。。

网友:
楼上的两位师傅,楼主都说了换了U就正常了。INTER  的CPU  坏了,很难得见啊。如果是AMD的首先考虑换下CPU试试。我只遇到过INTERE2200的U 坏过,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型号的U

网友:
换个南桥供电芯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