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GT 缺件求助

楼主(2011-09-22):
   今天收一片ONDA N61GT主板,不通电,SB3.3v无电压,换1117后通电正常。通电不开机,无1..2桥供电,换9202后电压正常,数码卡显示FF,仔细观察,南桥右下角少了1电阻和一小管子,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缺件位置R828和Q6,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刚好有这个板,板号电阻的号标得太小,看不清楚。

Q6上面标的型号和Q7、Q8一样。

Q6上面是一个小贴片电容,贴片电容上面应该就是你说的R828了。上面写着103

网友:
楼主看差了
那是R628
     cb288
         Q6
r628是103  Q6和Q7 .8 .9都是一样的横着w04竖着5n

网友:
很清楚。。。。。。。

yzz163 -3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