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花屏故障,该从那里入手,求思路?

楼主(2011-09-22):
已经确定是屏坏了,屏面板该从那里入手

网友(点评):
回复的盆友们,楼主已经确认了是屏坏了,不要回复什么屏的问题啊什么的灌水啦 请认真看帖!!! 又维修过屏板的童鞋 可以传授下经验 让楼主试试

网友:
屏电路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线看看。不行的话,屏可能坏了。

网友:
我的屏和你的一样的问题,关注下,如果您修好了告诉我下什么原因,可以借鉴!

网友:
此情况可能是屏坏了。80%的可能。

网友:
没有考虑屏线的吗。屏线。驱动板

网友:
遇到过,是屏本身的问题,这些屏有缺陷

网友:
加焊下芯片试下

网友:
屏坏了应该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很可能是屏坏了,可以换屏线,点下屏试下

网友:
这个没我的屏好,我的屏还能出人呢!不过出来的人都在打太极!!!

网友:
从屏入手,这种故障可以修好。

网友:
80%是屏的问题

网友:
检查屏电路,DC-DC,VGL,VGH电压,焊屏驱块

网友:
极大可能是屏不行了,楼主好有心理准备啊

网友:
屏电路,换屏

网友:
屏暂时还没涉猎,但应该可以修好,因为屏至少没碎不是么!
这个问题要找到专人才能搞定啊!哎

网友:
换主控芯片试试,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没准儿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有张和你一样的屏,关注下啊

网友:
楼主是怎样确定屏坏的?用通用板子代换过了?
我以前换通用板子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确定是不是跟楼主的现象一样),后来刷下程序好了!
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
直接换了屏线再说

网友:
屏幕没碎怎么确定就是屏坏了呢?无非就是程序混乱,屏线,驱动的问题,因为硬件没有问题不是吗?我手上也刚收到一台宏基19花屏的显示器,还没动手观望中

网友:
要么是屏线,要么是屏电路,再就是屏本身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