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mx258更换墨盒后出现的小问题?

楼主(2011-09-22):
打印机更换两个代用墨盒,正常的话应该墨盒灯会熄灭,现在更换了这两个墨盒两个灯还是亮,不知是什么回事?
打印机

网友:
墨盒清零应该能解决

网友:
用工具清零还是在打印机上操作?具体怎样操作,用工具的话有什么好工具推荐一下?能讲详细点吗?

网友:
原装的墨盒是可以检测墨水量的,用完后再生就成了代用墨盒,墨盒灯就会常亮,按停止键10秒后,以后不再提示墨水量了,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