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1-09-22):
今天修一个长城显示器电源板上两个电容鼓包,这两个电容是470UF  25 V,一共是4个,换了两个后发现这两个电容在电路是相通的,这个正常吗,换上的电容是好的

网友(点评):
能不能上图????????????无奈!

网友:
你只有跑一下线路了啊

网友:
  把高压板断开看看还是不是短路。

网友:
你把 电容 拆下来 看还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不是的话 用25V 1000 的 电容 显示器 同用的

网友:
什么叫相通的?电容器并联使用很常见的嘛。

网友:
电容拆了两个孔也是接地,

网友:
电容的两脚都接地。不用电容两脚也是接地,高压板我已经拆了

网友:
现在只有电源板,会不会变电器烧了啊

网友:
新手关注中,我是从来没有去认真测试过.

网友:
现在是两端都接地跑也不好跑啊,高手谁修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两个高压mos管有一个短路或者整流二极管短路。

网友:
整流二极管查过没有?是否击穿了?

网友:
现在点不亮不通电

网友:
电容拆了电容的正负极还是相通那说明还有其他地方短路慢慢查吧

网友:
是不是整流管坏了?

网友:
这个只有跑下线路,肯定是有短路的

网友:
是不是整流管击穿了。或者稳压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短跑不好啊,

网友:
哪个二极管易被击穿啊

网友:
还有元件击穿了啊,整流管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