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待机0.05 怎么修??

楼主(2011-09-22):
   T40待机0.05   正常的是 0.02   找不出 哪多出来的那0.03  ·~~~~~待机有  3    5    1.2    1.8   都有了~~~~开机按键也有 3.3       不能触发   请问是哪里问题  求维修思路····   H8有供电   时钟不知道查哪个角     无复位

网友:
主要是供电 复位和时钟。我见到的是复位比较多

网友:
看看H8 RSMRST 有无高电平

网友A:
刚修过一个电压都有、不开机的R51,查出是没有PCIRST信号。给你个开机时序,按顺序查查几个开机信号,很管用的。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些,主要是按上开关后测一下H8有没有出来PWRSW-H8这个信号给南桥,如果有那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修过一个电压都有、不开机的R51,查出是没有PCIRST信号。给你个开机时序,按顺序查查几个开机信号,很管用 ...

谢谢哦~~····················

网友:
不到万不得以做好不要动桥

网友:
这么高的待机看下网卡有没有发热吧.

网友:
0.05好像是正常的吧!

网友:
6楼说是在行

网友B:
可以确定的是T40 0.05的待机肯定不正常。原因是有地方短路的了。。自己手摸摸~量量

网友:
查PMH4工作情况,打南桥数据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确定的是T40 0.05的待机肯定不正常。原因是有地方短路的了。。自己手摸摸~量量

这属于微短路!!不好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