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进系统前黑屏

楼主(2011-09-22):
如题,我的一个显示器在进系统前一直正常,就是在xp桌面之前黑屏,然后把显示器重新开一下,显示就正常了。求高手支招!

网友:
你换个显示器试下    看看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是台式机的问题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  电脑分辨率对不对

网友:
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主机换过好几个。分辨率也不会有问题。哪怕改到800*600照样出这个错误

网友:
没个高手支招吗

网友:
拿去维修店检查。才可以确定问题,实话,我们是在猜。没有用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我修过一个AOC的是灯管问题.

网友:
让别人帮你检查一下,你先换一下显示器,排除主机的问题,但应该不是主机的问题,因为其他都正常,可能是显示器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要是灯管的原因,为什么都会在那时出现,要是灯管的原因,就是关机之后在开机,他还会出现黑屏。

网友:
就是在xp桌面之前黑屏,然后把显示器重新开一下,显示就正常了。

要看正常之后,是不是一直正常了。

是冷机后出现的? 还是只要重启就出现的?

你问题都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