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玻璃板断了!

楼主(2011-09-22):
今天收到一台19寸的液晶,故障是闪屏,一闪一闪的!还听客户说:他们吵架掉下来的,看起来是屏是好的!现在拆机子了,一看电源板和驱动板是好的!只有判断灯管了,测试灯管证明只有一根坏的!拆灯管的时候,发现里面玻璃板断的!这下没办法了!后来我这里有报废的屏,也是19寸的液晶,拆出来后发现玻璃板是不一样的!不对号!请问这样断的玻璃板怎么解决啊!谢谢大家!请大家看图!

网友(点评):
只能找一样的换

网友(点评):
确实啊,亚克力板都这样了,屏竟然没碎,真的很神奇,不过如果是侧面着地,也有可能亚克力板裂开,屏不碎

网友(点评):
能找到一样的玻璃板换一个,找不到换个灯管也能用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
只有找一样的换,没办法

网友:
19的台式机的很少人留,不过修屏那肯定有,不换的话应该就是反光不正常的呀,用是一样可以用的吧?
笔记本的小的自己留意下拆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应该影响不大 根据理论得出的。没有实践过

网友:
摔成这样,液晶屏竟然没事,太幸运了。这不太影响使用吧。

网友:
有图像的时候不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尺寸大小一样应该可以换。

网友:
导光板断了..说实话勉强也能用..要换的话..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同尺寸 同型号的了..同不了型号 就 找同尺寸的..手工改改,,切一下..修整一下 再放进去..还要注意一个厚度问题..

网友:
只能换一样的,不然只能这样用着了,,

网友:
只要液晶层没问题,透光板要么换要么将就用,一般没太大影响的。

网友:
玻璃板应该是在背面吧。

网友:
我找不到合适的尺寸,只有原来的面板装上去,用绿色桌面图,明显有痕迹,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用黑色桌面图!这个一般看不出来的!

网友:
我在老师那学习的是见过这个现象,当时,是同行拿来的机器,他说接活儿的时候没发现这条线,平拿下了后接高压板后才看到,客户说没有破。后来让他拿走了。具体怎么坏的,解释不清。破的位置和这个一样,样子也差不多。

网友:
开机背光有亮条,估计人家接受不了

网友:
用个透明胶贴贴算了,反正不是太明显

网友:
摔成这样居然背光裂而已,第一次见

网友:
我有一台ACER1916,屏裂了,板和灯管留着,把这个亚克力板拆了当鼠标垫用。

网友:
只有换背光板哦

网友:
换是可以的,注意表面的干净,尺寸和厚度!

网友:
不是同一型号厂商出的屏,物理结构是有差异的,同是19寸的屏也不可能互换玻璃板,让他们凑合用吧,谁叫他摔显示器呢。

网友:
我一直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屏没坏,可能用防撞的液晶膜吧!

网友:
传说中的运气,哈哈,我这里有块闲置的,是联想19"宽的,用户屏进水了,这个被我拆下来留着呢。

网友:
当鼠标垫绝对不错。。要好鼠标呀

网友:
告诉客户就行了,能用一般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