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各种报废元件价格!!!

楼主(2011-09-22):
        大家平时都知道内存、坏主板、硬盘有人回收,但是有人知道坏的南北桥、电源网卡芯片也有利用价值吗?大家维修时拆下来的坏的各种芯片、BGA等,大家是不是顺手将他扔了呢?以后记得都收集起来哟,那可是宝贝来的,因为里面有微量黄金
        南桥2-5元一个,DB  EB FB  GB GBM等坏桥2.8元一个,SIS651 SIS630等5元一个,笔记本的IO等800元/KG,按个数算一个PC87541等6角一个,台式机IO等2角一个

网友:
A-cpu的位置。目前步入淘汰期的老机器CPU主要是奔腾2,3系列的,象主频为433,667,,800,950。现在433价格一般为5元/颗左右667,,而主频为667,800,950,均为 绿板CPU由于含金量少,所以少人问津。 B-被称为“北桥”芯片,是主板上除了cpu外第二重要的部件。 C-被称为“南桥”芯片。 D-是主板集成的声卡芯片(只有集成主板上有), E-是PCI插口,为了主板与扩展卡接触的牢固,保障稳定数据传输,这种接口的扩展卡一般接口都是外镀一层黄金的

      电脑主板各主要部分介绍:
cpu-
目前步入淘汰期的老机器CPU主要是奔腾2,3系列的,象主频为433,667,,800,950。现在433价格一般为5元/颗左右667,,而主频为667,800,950,均为       绿板CPU由于含金量少,所以少人问津。
“北桥”芯片-,是主板上除了cpu外第二重要的部件。负责cpu和主板上其他各部件的所有通讯,控制,和数据传输,
“南桥”芯片-,是负责系统外部设备,接口与主板上各个部件之间的通讯,控制,和数据传输
PCI插口-(主要插各种扩展功能卡,如网卡,声卡,数据采集卡等),右边的颜色较深的是AGP插口(只用来插显卡),为了主板与扩展卡接触的牢固,保障稳定数据传输,这种接口的扩展卡一般接口都是外镀一层黄金的,被称为“金手指”
所有型号电脑线路板里边都含黄金,只是多少不同 ,相对来说白银会更多些。

------MLCC里面有一定量的钯和银
MLCC是什么:, mlcc是小型封装的片式多层高频陶瓷电容
该类产品在载有T/R模块电路的GSM、CDMA、无绳电话、蓝牙、GPS系统中低功耗特性较为显著。多用于各种高频电路,如振荡、计时电路等,在MP4、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载有高波纹电流的电源去耦、滤波及低频信号耦合电路的低功耗表现也较明显。

其他-主板不同于其他普通电路板,结构相当复杂,一般为6-8层的电路板,所以板子本身富含铜,银,金,钯等贵重金属,由于结构复杂,功耗大,为其加装的散热器一般为铝或铜,也很值钱,
现在市场终端收购的电脑主板价格一般10-40元/块不等,每块板子重量一般600-1000克左右,大宗收购的一般2万-4.2万不等,除去各种费用,分解其的润仍然是很可观的。

网友:
笔记本的IO等800元/KG 要多少才够一千克啊      大概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
不错啊,以后不扔了

网友:
这个早就听说了,但是没看见收的啊

网友:
不说不知,这个也有人回收?知道的说说回收来怎么处理的?干嘛用?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来骗人还是被人骗!
哪会有什么黄金啊!楼主你去了解一下芯片的制作过程,那些回收坏件的是用来骗人的!可能有一天你会买到自己卖出去的坏芯片!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银的导电率是最好的,也许为了芯片的速度,会加吧

网友:
有收废主板和CPU 的 其余的芯片没碰到有收的
有的CPU是含金的 、
主板上面有好多芯片和元件可以拆了再利用
再就剩点铜线了《这个应该忽视了》

网友:
行业内幕,我啥都不知道,呵呵

网友:
我丢了好多芯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