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010没有内存供电

楼主(2011-09-22):
接到一台dell5010的机子,还没过保修,不过进水了,没得保,(还好没得保)
拆机一看,3/5m芯片及它的正背面已经有点腐蚀,其它地方都还好,为了保险起见
把腐蚀的地方刷干净进烤箱烤一晚上。。。。第二天通电,发现无电流,测电压有
19v,再测3、5m芯片的工作条件,16脚无供电,看图纸知道16脚相连的是r4622,
量r4622有19v,这肯定断线了,接上线,再通电自动开机,3、5v有了,还有两个1.1v

内存供电1.5v没有,以为没上cpu,内存供电不出,结果上了后开机电流0.45-0.65-0.75-
0.65不动了,再测发现pl4801没电压,内存供电pl4901没电压,按时序应先有内存供电
测量rt8207的工作条件,14,15,16,22都有5v,第12脚ton只有0.98v,觉得有点不对
测相连的电阻pr4906另一端是19v,心中一喜以为是电阻坏,结果一测阻值620k也正常
呀,把电阻翘起来测19v也通,这是不是说明是芯片的问题?还是这芯片还有其它的工
作条件没有测量到?请高手指教!附上图纸供大家参考!

网友:
你先换个一样的电阻试哈

网友:
不喜欢本子,也很少修本子!赚钱也不想修!看着那么点地方扣扣叉叉的闹死了!!

网友(点评):
起哦却不喜欢台式机主板 测试还得电源显卡的 也很费劲

网友:
工作条件没有到就把条件弄到。换个10K的试试通用

网友:
换过一个104的电阻也是一样,19v过来只有1.9v了

网友:
此问题已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超级的不厚道,虽然说你这种问题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人家很多新手可以做参考啊

对你来说不算什么?那你说怎么修好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此板是拿到高手那去修好了,10分钟别人就搞定了,只不过没有说怎么弄好的

网友:
LZ  未免太悲剧了吧

网友:
我很想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RT8207内存供电芯片很容易坏; 还有此芯片11脚是开启信号,也是工作条件之一,你没有量到。
    ~~~应该是此芯片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