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笔记本刚换屏后会出现很多横线,多重开几次就没有 ...
为什么笔记本刚换屏后会出现很多横线,多重开几次就没有了横线

楼主(2011-09-22):
笔记本
刚换屏后会出现很多横线,多重开几次就没有了横线
笔记本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要么屏有问题,要么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

网友:
再换块屏试下。

网友:
会不会是有电磁干扰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等高手进来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要不就是换的屏还有问题,要不就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多。。

网友:
是不是灯管高压放电引起的

网友:
重插屏线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屏线没有插好 还有 就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