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烧机是哪里坏呀??帮忙看看

楼主(2011-09-22):
有点乱 不知道大家看得懂不·~  我换过那场馆后还是烫   就找不到了        那个场馆拆了就没电流了   换另一个场馆   又有大电流了  而且还是那场馆烫  都换了2颗 了 没理由  都坏得吧??不知道是哪个引起那个场馆发烫的····

网友:
要换换一组啊。。。。。

网友:
换一组不行。。连芯片一起换。。。

网友:
可能是芯片引起的

网友:
这机像是 T40的哦。。内是5M电压吧。

网友A:
不会吧  你搞错发热的地方了把!

网友B:
  到底是哪路短   如果短直接加电烧  烧到烫人的取掉 继续烧 如果电流正常了 说明烧鸡可以结束了

网友C:
同意6楼的!再仔细摸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哪路短   如果短直接加电烧  烧到烫人的取掉 继续烧 如果电流正常了 说明烧鸡可以结束了

原来还要继续烧呀!!!我以为不烧了····  那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你搞错发热的地方了把!

确定没搞错   烫我手了 我确定了才拆的

网友:
这种5V短路的,烧机不怎么管用,我今天修了一台HP V3000三合一的机器,也是5V对地20欧,接4V电压烧机发现很多芯片一个接一个的发烫,拆了五 六个芯片,包括MCP67都拆了,还是短路,最后把U口供电芯片拆了才好.所以总结经验:5V电感对地短路,用烧机法不实用,还是根据经验用排除法吧!

网友D:
看下Bst的哪个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上管不正常导通引起下关电流增大而发烫!换PWM控制IC试试!

网友E:
BST不正常,会引起上管激励不足,也会发烫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Bst的哪个线路有没有问题!

Bst   是哪个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BST不正常,会引起上管激励不足,也会发烫的哟。。。

那那个应该是下官  不是上官~~~    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6楼的!再仔细摸摸吧!

换了3个了还是发烫      我就确定是哪个地方~~~~ 我拆了  电流就没了   一接上去就有1A的电流了   莫那个场馆是烫手的  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你搞错发热的地方了把!

换了3个了还是发烫      我就确定是哪个地方~~~~ 我拆了  电流就没了   一接上去就有1A的电流了   莫那个场馆是烫手的  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