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220内显花屏。外显也花屏只是花的没那么厉害

楼主(2011-09-22):
宏基的
笔记本
做了显卡。。还是花。。。
笔记本

网友:
查显卡电压 时钟 正常否 也有可能北桥信号

网友:
北桥,显示数据线都查过了吗?不是所有的花屏都是显卡虚焊!

网友:
都已查过正常

网友:
换一个试试? 要不就先重做

网友:
换个新的芯片.

网友:
换了个新的好点了。。但是还是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