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3260开机停在0.63A处

楼主(2011-09-22):
我有一个ACER TM3260本本,开机无显,用可调电源测插内存开机0.654、0.631;不插内存0.65、0.63有时掉电有时不掉;CPU供电电感上的电压为0.93V,请问各位高手怎样查,什么路?谢谢!

网友:
把内存擦一下开机电流0.65保持不动,请问内存过没有?

网友:
   你至少要告诉我们是什么芯片组吧  要么有什么通病也好说呀!

网友:
拜托说清楚点好不好

网友:
内存没过啊``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现在上图纸,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1 ACER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正常不正常

网友A: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看一下北桥有复位吗?用示波器打南北桥的复位!

网友:
好像是没有过内存啊。。。

网友:
内存没过~~~硬启动完成~~·重点查查抓BIOS过程和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的1.8V、0.9V在开机时都出来了,但现在开机到0.65、2秒钟掉电,内存还有其它条件是那些?谢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看一下北桥有复位吗?用示波器打南北桥的复位!

没有示波器,不知用万用表能否测到?

网友B:
看这个样子,还没有跑码吧,先把内存擦干净了,内存槽刮一下,再试,不行的话,要从复位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样子,还没有跑码吧,先把内存擦干净了,内存槽刮一下,再试,不行的话,要从复位查起

我在图纸上找了很久,找不到北桥的复位点在那里,内存槽一般是用什么东西刮好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