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5招 全面提速Windows XP

楼主(2011-09-22):
Windows XP现在已经相当普及了,在使用它的过程中,你是否感觉在速度上很多地方还没有Windows 9x系统快呢?比如访问网上邻居、开机关机等,下面我们就来逐个提升它们的速度。
  1、加速网上邻居

  在Windows XP中访问网上邻居是相当恼人的,系统会搜索自己的共享目录和可作为网络共享的打印机以及计划任务中和网络相关的计划任务,然后才显示出来,显然这样速度就会比Windows 9x中慢很多。其实这些功能我们并没有使用上,与其不用还不如删除它们,这样速度就会明显加快。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eware/Microsoft/Windows/ Current Version/Explore/RemoteComputer/NameSpace,删除其下的(打印机)和{D6277990-4C6A-11CF8D87- 00AA0060F5BF}(计划任务),重新启动电脑,再次访问网上邻居,你会发现快了很多。

  2、减少开机滚动条时间

  每次启动Windows XP,蓝色的滚动条都要走上好多次,其实这里我们也可以把它的滚动时间减少,以加快启动速度。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在右边找到EnablePrefetcher主键,把它的默认值3改为1,这样滚动条滚动的时间就会减少。

  3、加快开机速度

  在XP中关机时,系统会发送消息到运行程序和远程服务器,告诉它们系统要关闭,并等待接到回应后系统才开始关机。加快开机速度,可以先设置自动结束任务,首先找到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把AutoEndTasks的键值设置为1;然后在该分支下有个“HungAppTimeout”,把它的值改为“4000(或更少),默认为50000;最后再找到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同样把WaitToKillServiceTimeout设置为“4000”;通过这样设置关机速度明显快了不少。

  4、去掉菜单延迟

  为了达到视觉上的真实感,Windows XP中的菜单在打开时会有滑出的效果,但这也会延缓打开速度。我们可以在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下找到“MenuShowDelay”主键,把它的值改为“0”就可以去掉菜单延迟效果。

  5、提高宽带速度

  专业版的Windows XP默认保留了20%的带宽,其实这对于我们个人用户来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尤其让它闲着还不如充分地利用起来。

  在“开始→运行”中输入gpedit.msc,打开组策略编辑器。找到“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网络→QoS数据包调度程序”,选择右边的“限制可保留带宽”,选择“属性”打开限制可保留带宽属性对话框,选择“禁用”即可。这样就释放了保留的带宽,对于上网的朋友是非常有用

网友(点评):
这个我都知道。但是有的作用都不大

网友:
禁用XP为QOS数据保留的带宽可以为网络加速是一个经典的误导。
QOS(联网服务质量),是指在整个网络连接上应用的各种通信或程序类型优先技术。微软的专家指出:"与Windows 2000一样,在 Windows XP 中,程序也可以通过QoS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来利用QoS。所有程序可以共享百分之百的网络带宽,特别要求带宽优先权的程序除外。其他程序也可以使用这种"保留"的带宽,正在发送数据的请求程序除外。默认情况下,程序保留的带宽累计可达终端计算机每个接口的基本链接速度的百分之二十。如果保留带宽的程序发送的数据量没有完全用完带宽,保留带宽的未用部分可用于同一主机上的其他数据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需手动禁用这部分保留带宽,系统会自动分配剩余的带宽给相应的程序访问网络。
  假如有一个程序需要占用100%的带宽,为保证其他程序的通讯质量,系统会强制留出20%的带宽给其他程序。如果没有任何程序能占用完全带宽,就按照这个程序自己的优先级正常分配100%的带宽。也就是说,如果取消QoS,在极端条件下,不仅没有提升效果,还会使其他程序掉线的。

网友:
看起来挺复杂的,围观学习一下
现在是在学习的阶段
多多吸收知识是王道!!!

网友:
  回家试试。

网友:
注册表内容太多了,需要的改什么的时候总是要对着已知的路径一个个点,麻烦

网友:
其实有些已经说了是个误解。

网友:
学习了@!!

cxkjjlb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其中有一些我试过没有效果啊。

网友:
把主题改成经典样式
心理上觉得快点

网友:
XP也慢慢的步入老年了。

网友:
提高20%带宽不靠谱

网友:
XP提速只2招,加内存,卸杀毒

网友:
优化来优化去,到头来发现还是不动的最好

网友:
学习一下,xp已是廉颇老矣

网友:
学习了,现在XP也老了。

网友(2011-10-25):
回家试试看

网友:
很好的经验,试试看

网友:
很好。不错。谢谢分享

cxkjjlb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还在学习中。来学习一下,我个人感觉......关掉自己完全不用的程序就可以了。我不懂不想动太多。

网友:
楼主,你的用心不错,不过你是在其他地方复制来的,真正提高速度还是出钱买好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