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50招 XP用户不看是你的损失

楼主(2011-09-22):
教你50招 XP用户不看是你的损失
1、恢复被破坏的Win XP系统文件
  如果Windows XP的系统文件被病毒或其它原因破坏了,我们可以从Windows XP的安装盘中恢复那些被破坏的文件。
  具体方法:在Windows XP的安装盘中搜索被破坏的文件,需要注意的是,文件名的最后一个字符用底线“_”代替,例如:如果要搜索“Notepad.exe”则需要用“Notepad.ex_”来进行
搜索。
  搜索到了之后,打开命令行模式(在“运行”中输入“cmd”),然后输入:“EXPAND 源文件的完整路径 目标文件的完整路径”。例如:EXPAND D:SETUPNOTEPAD.EX_ C:WindowsNOTEPAD.EXE。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路径中有空格的话,那么需要把路径用双引号(英文引号)包括起来。
  找到当然是最好的,但有时我们在Windows XP盘中搜索的时候找不到我们需要的文件。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要找的文件是在“CAB”文件中。由于Windows XP把“CAB”当作一个文件夹,所以对于Windows XP系统来说,只需要把“CAB”文件右拖然后复制到相应目录即可。
  如果使用的是其他Windows平台,搜索到包含目标文件名的“CAB”文件。然后打开命令行模式,输入:“EXTRACT /L 目标位置 CAB文件的完整路径”,例如:EXTRACT /L C:Windows D:I386Driver.cab Notepad.exe。同前面一样,如同路径中有空格的话,则需要用双引号把路径包括起来。
  2、拒绝“分组相似任务栏”
  虽然Windows XP “分组相似任务栏按钮”设置虽然可以让你的任务栏少开窗口,保持干净,但对于一些需要打开同类多个窗口的工作非常不便,。如你是经常用QQ这样的通讯软件和人在线聊天的话,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好友同时和你交谈,你马上会感到XP这种默认设置造成的不便 D D每次你想切换交谈对象的时候,要先点击组,然后弹出的菜单里再选要交谈的好友,而且每个好友在组里显示的都是一样的图标,谈话对象多的时候,你可能要一个个的点击来看到底刚才是谁回复了话,在等着你反应,而且选错了一个,又得从组开始选,很麻烦。显然地,这样不如原来的开出几个窗口,在任务栏里的各个小窗口点击一次就可进行开始聊天。更改方法:点击“开始→控制面板→外观和主题→任务栏和'开始’菜单”,在弹出的窗口内,将“分组相似任务栏按钮”选项前面的钩去掉。
  3、通过注册表卸载无用的动态链接
  资源管理器经常在内存中留下无用的动态链接,为了消除这种现象,你可以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设置键值: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
  EXPlorerAlwaysUnloadDLL=DWORD: 1将其设
为0,这一功能就会被关闭。注意:为了让设置生效,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
  4、清除prefetch文件夹中的预读文件
  当Win XP使用一段时间后,预读文件夹里的文件会变得很大,里面会有死链文件,这会减慢系统时间。建议:定期删除这些文件。(Windowsprefetch)
  5、Windows XP减肥法
  以下方法为本人目前的winXP的减肥法,经过使用,觉得比较安全,效果明显,至少可以减少300m空间。注意:不建议初学者使用
  删除驱动备份: WindowsDriver cachei386目录下的Driver.cab文件(73MB) 但是以后我们每次安装新硬件时必须插入Windows的安装光盘
  删除系统文件备份(一般不怎么用到的): 运行命令行sfc /purgecache
  删掉备用的dll文件: 只要你拷贝了安装文件或者有安装光盘,可以这样做。Windowssystem32dllcache下文件(减去200——300mb)。
  7、了解Win XP启动时间
  尽管Windows XP的启动速度已经能让我们感到满意了,但微软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款用于了解的Windows XP启动时具体所消耗启动时间的小工具,以及查看CPU的使用率、Disk I/O等等,由于该工具用图形的方式显示出来,因此一目了然。工具可到此处下载。
  8、恢复EXE文件关联
  EXE文件关联出错非常的麻烦,因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多是由于病毒引起的,而杀毒软件的主文件都是EXE文件,既然EXE文件关联出错,又怎能运行得了杀毒软件呢?还好XP提供了安全模式下的命令行工具供我们使用,可以利用命令行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安全模式下输入:assoc.exe=exefile,屏幕上将显示“.exe=exefile”。现在关闭命令提示符窗口,按Ctrl+Alt+Del组合键调出“Windows安全”窗口,按“关机”按钮后选择“重新启动”选项,按正常模式启动Windows后,所有的EXE文件都能正常运行了!
  9、让Win XP能自动更新
  当Windows 有了更新时,自动更新系统会提示你进行Windows的升级工作,当然这项功能会在上网之后才会有真正的效果。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要想实现自动更新,系统必定会收集用户的电脑信息,然后传送到微软站点,通过反馈信息来决定是否要进行升级工作。这项设置也是在“系统属性”窗口,切换到“自动更新”选项卡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个选择,选了最后一个“关闭自动更新”,这样系统就不会出现经常提示你进行自动更新了,如果你没用正版的Windows XP操作系统,建议你关闭此功能,因为他可能会让你在不知道的情况就把系统升级至Windows XP SP2版,这样会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10、在Home版中安装IIS
  大家知道,Windows XP Home版不能安装IIS或者PWS。按照一般的方法,你只能升级到XP Professional或者使用Windows 2000,不过只要略使手段,你就可以在Windows XP Home上安装IIS了。
  首先在“开始”菜单的“运行”中输入“c:\Windows\inf\sysoc.inf”,系统会自动使用记事本打开sysoc.inf这个文件。在sysoc.inf中找到“[Components]”这一段,并继续找到类似“iis=iis.dll,OcEntry,iis.inf,hide,7”的一行字,把这一行替换为“iis=iis2.dll,OcEntry,iis2.inf,,7”。之后保存并关闭。
  把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的光盘插入光驱,同时按下Shift键禁止光驱的自动运行。在运行中输入“CMD”然后回车,打开命令行模式,在命令行下输入下列的两条命令,在每一行命令结束后回车(假设光驱是D盘):
  EXPand d:\i386\iis.dl_ c:\Windows\system32\setup\iis2.dll
  EXPand d:\i386\iis.in_ c:\Windows\inf\iis2.inf
  这时,打开你的控制面板,并点击“添加删除程序”图标,之后点击“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
  请仔细看,在“开始”菜单中显示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 Home,但是经过修改,已经有了添加IIS的选项了。
  然后你可以按照在Windows XP Professional或者Windows 2000中的方法添加IIS,在本例中我们只安装了WWW服务。系统会开始复制文件,这需要一些时间。并且在这起见,请保持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的光盘还在光驱中。
  在安装结束后,你可以打开“控制面板→性能和选项→管理工具”,“Internet信息服务管理”已经出现在那里。
  如果你想要验证IIS是否运行正常,而已打开IE,在地址栏中输入然后回车,如果能看到图三的界面(图1),那么你的IIS就全部正常运行了。
最后还有一点注意的:如果你在安装过程中,系统需要你插入Window Whistler CD或者需要你提供exch_adsii*****.dll这个文件,那是因为你按照默认的选项安装了IIS。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在安装IIS的时候先点击“详细信息”,然后取消对SMTP的选择(即不要安装SMTP服务器),那么复制文件的时候就不会需要那两个文件了。
  如果在你安装的到图1的位置后发现,已经显示了Internet信息服务(IIS)的安装项目,但是它们根本无法被选中,那很可能因为你使用的iis.dl_和iis.in_是从Windows XP Professional中取出的,只要换成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中的就可以继续正常安装了。
  经过验证,WWW、FTP等几个服务经过这样的修改都可以在Windows XP Home上正常运行。
  11、隐藏部分文件扩展名
  在资源管理器中单击“工具→文件夹选项”,可以选择“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将所有文件的扩展名隐藏起来。不过,如果你只想隐藏部分文件扩展名,那还要借助注册表编辑器:单击“开始→运行”,键入“Regedit”后回车,在注册表编辑器中展开[HKEY_CLASSES_ROOT]分支,找到要隐藏的文件扩展名并展开,然后在右侧窗口中新建字符串值“NeverShowExt”,退出注册表编辑器重新启动计算机后,该类型文件的扩展名将会自动隐藏起来。
  12、更改Windows XP序列号
  在Windows XP安装完毕以后,可能由于某些原因你又想在已经安装完毕的Windows XP上更改序列号,该怎么办呢?使用激活向导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开始之前,强烈建议你在修改之前作一个系统还原点,以免误操作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后回车,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定位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 Version\WPAEvents,在右边右键单击OOBETimer,然后选择修改,至少修改一个字节,确定保存。
  点击“开始”→“运行”,输入%systemroot%\system32\oobe\msoobe.exe /a,http://it2010.qunfa5588.cn选择通过电话激活以后点击“下一步”,点击修改序列号,输入新的序列号以后选择“更新”,如果退回到前一个画面,那么选择稍后激活,并重新启动,反复前面的步骤直到修改成功为止,重新激活。点击确定,安装SP1。
  13、让XP关机更快
  如果你用的是NAVIDA的显卡
  关掉服务:NVIDIA Display Driver Service
  用NERO刻录要关掉
  IMAPI CD-Burning COM Service
  14、将EFS选项添加至快捷菜单
  Windows XP所配备的加密文件系统(EFS),可帮助您针对存储在NTFS磁盘卷上的文件和文件夹执行加密操作。如果您已将这个文件加密/解密选项添加至快捷菜单,那么,当用户右键单击某一存储于NTFS磁盘卷上的文件或文件夹时,加密或解密选项便会出现在随后弹出的快捷菜单上。请注意Windows XP Home Edition(家用版)并未提供EFS特性。
  如欲将EFS选项添加至快捷菜单,请依次执行下列操作步骤:在“运行”对话框内输入regedit,展开注册表至下列子键: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orer\Advanced,在“编辑”菜单上指向“新建”,并单击“DWORD值”,输入EncryptionContextMenu为变量名,并将该变量赋值为1。为确保对注册表进行修改,应在自己的计算机上拥有管理员帐号。
  15、加快共享远程访问的速度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R/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REMOTECOMPUTER/NAMESPACE下找到{D6277990-4C6A-11CF-8D87-00AA0060F5BF}
删了OK

网友:
还可以  有一点帮助

网友(2011-10-25):
额,有一点点用处

网友:
这又是从哪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