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判断电源好坏?

楼主(2011-09-22):
从元件判断电源,很多人认为需要很专业的电工知识,没错是需要相当的知识。但是粗略的判断好坏是可以从外表看出。这篇文章就是让一个完全不懂电工的人了解并且判断电源的好坏。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鉴于很多人都会去选择300W到350W的电源。这也成为本文的主要讨论对象。
电源是一个已经被强调了很久,却现在还不被很多人重视的问题。
问题本身在消费者身上,消费者如果连基本的判定电源好坏的知识都没有,谈何去选购电源!

从价格来看~~~额定输出300W的电源,价格普遍要在130以上~~~
虽然我个人认为这个价格不贵,但是很多人却在购买电脑时喜欢把电源当作机箱的附属品,很注重机箱的外观,而不去注重电源的品质。因此不愿意多花一分钱在电源上~~

做为一台电脑的主要的供血源,如果电脑使用质量劣等的电源。如果功率不足,以及在滤波部分偷工减料,电脑会经常出现死机,不稳定,自动重新启动。
长期使用更会导致电脑各元件使用寿命大幅度减短,硬盘出现坏道等事故。
有的人说,他或他周边的有人使用了杂牌电源却没出现稳定性问题。实际上可能是那台电脑需要的功率不大,或者是劣质电源对其他硬件的损坏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实际上那台电脑已经身受其害了。去购买杂牌电源可以省不少钱。这种心存侥幸的心理在购买电源时是万万要不得的。
我觉得购买电源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电源的额定功率而不是很多电源标称的最大功率,就像是买CPU我们不应该看重的是它能超到多少,而是他原来的主频是多少一样~~OCER不要砸东西先~~~
看铭牌可以选到好电源吗?尽管通过铭牌上的各个电压的参数我们可以判断出这个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
ATV2。03版以及以前版本可以用+5V电流乘以10的方法简易判断出其额定功率。
比如说:
+5V=20A 200W
+5V=25A 250W
+5V=30A 300W
但是现在新的ATX12V标准之后降低了+5V电流的需求,
所以以ATX12V的标准的电源的换算方法就没有以前那么公式化了。
ATX12V 比较新的版本有ATX 12V 1.3版,以及ATX 12V 2.0版(又称为双12V输出版)
其中ATX 12V 1.3版是在以前模块的基础上单纯的增加12V的输出功率,比如说冷静王钻石版就把+12V的输出功率增加到了18A。
而ATX 12V 2.0版则是把+12V输出多设置了一个,以400W的ATX 双12V的电源为例子,它的12V输出为14A+15A=29A。12V的功率增加有效的解决了当前CPU和GPU以及一些外围驱动器的对12V的高需求问题。

但是很多国产电源欺骗消费者,乱编虚报电源参数,导致我们现在看电源不能只看铭牌。

不看铭牌看什么,看电路,看元件~~~
不过如果你没有电工学基础,那可能自己去看电源的时候会比较盲目。
不过这样也不是没有办法选好电源的。方法是有的,就是多到网上看评测。评测并不

要特别注重看它最后得到结果~~关键是评测对电源元件的评价~~~用料扎实那种套话

就不用去注意了。
我觉得在大家常用的300——350W电源是比较看重两样东西。

判断那个电源质量如何要看很多个方面,我下面介绍比较容易可以观察出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EMI电路是否齐全!
一般都要有两套完整的EMI电路才能保证电流的干净~~~
EMI滤波电路由共模电容/线圈,差摸电容/线圈组成。
一般市电中的共模干扰出现的频率比较多,而差模干扰出现的频率很少。因此,一般

的电源只有共模电容/线圈,差摸电容。而省略了差模线圈。
电源两极的EMI电路是由完全相同重复的两套(共模电容/线圈,差摸电容)构成。一

般一级做在插头处的一小块电路叫EMI小板,一个做在主电路板上~~。有的高档电源

的第一极EMI电路用有金属屏蔽并封装在一起的高档电源滤波器代替,会有更好的滤

波效果。

其次是否有PFC,以及PFC是什么类型~~
没有PFC
被动式PFC
主动式PFC

被动式PFC的特点是里面有一个大的电感线圈,后接整流全桥,以及两个烟筒大的电容,很重也很占地方~~
主动式PFC的特点是只有个一比较大的开关电感线圈,后接一个立着的主动PFC控制IC小板~~~而且用了主动PFC后滤波电容一般只有一个。~~~因此主动式 PFC电源一般都会比采用被动式PFC的电源要轻很多~~~~而主动式有着功率因数高,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得到了高档电源的青睐~~~

两套完整的EMI电路加上一套PFC电路就就构成了2+1对电脑的保护。只有完整拥有了

这两个东西我们的电源才算能达到中国的3C认证的要求。
这一套东西才能保证我们的电脑不收杂波干扰。

看高压电容!这东西在电源里是个头最大的之一,应该挺好认的。
相对来说,当然是越大越好了。具体来说,也因PFC的形式不同而要求不同。
以下以被动式PFC为代表说明一下不同W数所需要的高压滤波电容的大小,被动PFC一

般都有两个高压滤波电容:
200W额定输出一般都需要330uf电容
250W额定需要470uf的电容
300W额定需要680uf的电容
350W额定输出需要820uf的电容~~
400W额定需要1000uf的电容~
450W~~~不说了~~

而主动式PFC跟被动PFC的电容 要求不同。
主动PFC是一种对市电进行升压调整的电流型变换器,优点是不会产生高次谐波,电能利用率很容易就能达到90%,精心设计的主动PFC电路利用率都能在99%。由于主动PFC的输出电压超过输入电压,所以一般都要采用更高压的滤波电容。
一般主动PFC的滤波电容都是单个330uf/400V,400W的电源要采用470uf/400V的电容
再一个容易判断的就是主变压器的个头。变压器个头越大,说明这个电源能够转换的能量就越大 。
一般的250W额定的电源都有33MM以上的主变压器。
300W额定电源一般都是35MM以上的主变压器。
再往上的高端电源就是采用39MM甚至42MM,45MM的变压器的。

看电源上的MOS管的个头品牌,还有低压滤波电路的线圈和电容数量和个头也是不错的方
法,不过要挑选一个合适的电源最好结合以上多个方法~~~

网友:
   不错好文章  可惜普通消费者不可能都懂 电源 所以这个适合懂电子方面的人参考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我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