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看电流判断故障,很多理论强人没实践过的和新手必记的东西!

楼主(2011-09-22):
   写的这些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维修上有非常大的帮助!按时序跑非常麻烦,看电流可以省很多事
=====================================
       看电流判断故障
一,待机不正常
  1,电流表无反应,没有待机电流输出。
    a,保护隔离电路问题(1电源头,2保险,3MOS管)
    b,待机电路(1待机管,2系统供电,3电源管理芯片)
  测试方法:测试公共点
  待机电流范围(0.005-0.10A.注:个别机器看不到待机电流要用4为显示的电    流表看)
  2,电流一下跳到5A(大短路)
    a,保护隔离上的滤波电容短路。
    b,保护隔离上的稳压二极管短路。
    c,供电的上下管短路。
  测试方法:烧机法或对地打阻值一个个拆.
  3,待机电流在0.1A或更大(小短路)
    a,待机电路(1,BIOS 2,EC 3,南桥,4,系统供电 5,待机管 6,网卡)
二,待机正常
  1,按开机键后,电流表无反应。(不触发,不开机)
    a,开机电路问题(按三大上电模式去检测)
      1美系机:打开系统供电(测试点在系统供电的开关脚)
      2公共版机:打开辅助供电(测试点在辅助供电的开关脚)
      3日系机:打开CPU供电(测试点在CPU供电开关脚)
    b,短路保护(SONY机:放电即可)
  2,按开机键后电流到0.2A-0.3A不动。
    系统供电应工作正常,下一个供电单元电路没有工作
    a,辅助供电(1.8V 1.2V 1.05V等等)
    b,CPU供电
  3,电流到0.5A-0.8A不动
    所有供电应正常,问题在CPU不工作.(查信号)
  4,电流到0.65A-0.9A有一次的跳变
     CPU应工作,不过内存。
    a,内存问题。
    b,内存槽问题 。
    c,内存槽到北桥的线路问题。
    d,北桥问题
    e,BIOS问题。
    F,密码芯片问题。
  5,电流到0.9A-1.1A,有两次的跳变
     内存应工作,可能显卡不工作
    a,显卡虚汗或损坏。
    b,BIOS资料或BIOS本体坏。
    c,北桥
《以上的机器只写个大概的基础,给不懂电路和时序的人写的,还有没有实践操作的理论强人!实在不是以上问题就按时序来跑,该干桥还是要干桥的!掉电的就不写了,(温控,欠压等等)》

网友:
看电流更方便直接 参考对照 不可完全依赖

网友:
确实是的,现在基本都是看电流的跳变来判断主板的故障范围。但是这个方法需要大量的实践,并且需要自己总结电流跳变过程才能很好的运用。一般来说电流会有两到三次的一个上下跳变才能点亮机器。

网友:
有时候电流会误导的   就象卡0.6X的电流,你说什么原因?

网友:
内容一般般    我下载看了

网友:
虽然有,但学是看一下

网友:
我个人感觉具体还是要看机型的。每个机器的电流都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一招是做笔记本维修的,会用可调电源的都会吧。LZ把标题写的太夸张。

网友(点评):
我只是写的一个大概的!给一些新手的!

网友:
看看内容   经验很重要 学习下

网友:
学是看一下

月饼 -10

网友:
忍不住花十个子下来看看,发现自已修机成功率高,但速度太慢

网友:
易误导人,大练三板斧,南桥北桥IO,打完收工,多少板子就死在这种方法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