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奇怪现象

楼主(2011-09-22):
我修了近两年的液晶显示器也没有遇到过这种奇怪现象。一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说是返修的,试机是亮一下就灭。这台机子二十天前换过灯管。这次认为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有问题。拆机看,板子正常没有明显的坏件。用通用板子点了一下屏,灯管正常。又用原来的板子点了我的灯管也能点亮。这是怎么回事。由于原来板子都安装的大的铁壳内,认为有接地的情况,用绝缘的塑料做了处理。还是不行,但是铁壳不安在屏上时也能点亮屏,只要安装在屏上就不能点亮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电源板点亮别的灯管,在这种情况下用通用板也能点亮屏,没有办法换电源高压一体板了事。

网友:
我认为去一下保护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
多少还是有漏电的情况吧,去高压保护最干脆,不然有得修。

网友:
我都换过高压板都不行,外接通用的高压板放好铁壳后还是不行。

网友:
看看电源,我的显示器期几天也是这个情况,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2011-10-23):
我想是内部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