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ADSL带宽是否开足

楼主(2011-09-22):
常有网友说他的宽带上网很慢,总怀疑是不是电信(或网通、铁通)没有开足宽带,可又拿不出理由来。

在这里,我介绍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查看你的宽带是否开足,从而有理有据地找到运营商要求他把未开足 的部分补起来:

首先,把电脑同ADSL MODEL 直接相连接好,然后在地址栏中输入192.168.1.1,此时会弹出一个要求输入用户名、密码的对话框,一般都输入admin,进去后就能看到当前MODEL的运行壮态了。

下行/上行速度就是你在电信办理宽带:在我们这里,2M是2048/640,如果在电信开的是1M 的宽带,那么 就是1024/640

注意:在这里还有2个指标:信噪比裕量和衰减

前者越大效果越好,后者越大,线路质量越差,上网就慢得象蜗牛。

网友:
我刚在电脑上试不出来 显示找不到服务器 是不是没有连接路由器的原因

网友:
这个好像适用于猫的用户吧

网友:
去官网可以测试的

网友:
这个没啥意义吧

网友:
直接去电信网站下载测速最管用

网友:
试过了,此方法在我这儿不行

网友:
貌似不怎么管用,我家原来显示4M,实际是2M。

网友:
其实你下载东西就看出来了 例如 每秒230K  然后用230*8=1840。说明你的网速是2M的

网友:
很多猫没有管理界面的  而且这个数值基本没有意义的

网友:
好像有大部分猫都有管理的
只是猫里面的DHCP关了,所以你接电脑上显示IP受限,你可以固定一个IP
如192.168.1.3
猫的网关通常是192.168.1.1

宽带的还是看运营商的
比如我铁通的,2M的,180K/S
已经是最高的了

给铁通打过电话了,他们说铁通就是这样的
电信2M是 220K/S
价格不一样,服务不一样,速度不一样。

网友:
这个也是极少数猫吧!

网友:
用360网速查一下 基本上就能查出来  偶尔测不出结果 可在百度上搜  很多测速的

网友:
这种猫,是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