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让硬盘运转更快

楼主(2011-09-22):
 Windows系统中让硬盘更快的九大绝招,助你高效使用电脑。
  一、合理使用硬盘
  何为合理使用硬盘呢?首先我们要了解硬盘盘片的物理结构。
  分区并格式化后的硬盘却是以扇区为基本单位的,一个分区是由若干个扇区构成的。那什么是扇区呢?我们都知道磁盘在工作时是转动的,它所存储的信息是按一系列同心圆记录在其表面上的,每一个同心圆称为一个磁道,我们可以看到磁道和扇区的分布情况(当然,这只是个示意图而已,实物要比图中密得多!),很多朋友认为那个红色的“大块头”是一个扇区,但正确的认识应该是黄色的那小块为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大小为512字节,一个整圆环为一个磁道,一个磁道上有若干个扇区,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越*外的磁道上的单个扇区其体积越大,换句话就是其密度越小,由于硬盘是机械传动,所以磁头对其的寻找、读、写速度也就越快,分区的分布也是从外圈向内圈的,所以C盘相对于D盘等要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觉C 盘比D、E等分区要快的原因。
  二、虚拟内存的设置
  将虚拟内存设置成固定值已经是个普遍“真理”了,而且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将其设置到C盘以外的非系统所在分区上,而且其值多为物理内存的2~3倍。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值越大系统的性能越好、运行速度越快!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系统比较依赖于虚拟内存——如果虚拟内存较大,系统会在物理内存还有很多空闲空间时就开始使用虚拟内存了,那些已经用不到的东东却还滞留在物理内存中,这就必然导致内存性能的下降!
  三、合理摆放“快捷方式”
  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运行软件都是通常该软件的“快捷方式”来做到的,硬盘越来越大,安装的软件也越来越多,有很多朋友喜欢把快捷方式都放到桌面上,这样不但使您眼花缭乱,而且系统性能也会下降,而且会造成系统资源占用过大而使系统变得不稳定,所以我们最好把桌面上的快捷方式控制在10个左右,其它的快捷方式可全放到开始菜单和快捷启动栏中,而且把所有软件的“卸载”快捷方式删除以提高系统性能。另外,尽量不要存在重复的快捷方式。
  四、慎用“安全类”软件
  这里所说的安全类软件就是指实时性的防毒软件和防火墙。该类软件对系统资源和CPU资源的占用是非常大的(有的高达30%以上),如果您不经常上杂七杂八网站的话,这类软件完全没有必要使用!这比对CPU进行超频可实际、方便得多了!:)
  五、减少不必要的随机启动程序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很多朋友并不知道什么程序是可以禁止的,什么是不能禁止的,所以很多人并没有进行这一步的工作。有了优化大师这一工作就简单得多了,在“开机速度优化”中优化大师会提示您什么可以禁止,什么不能禁止!
  六、合理设置“图标缓存”
  通常系统默认的图标缓存都是比较大的,这明显有浪费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将其值做适当的调整,我们可用“Windows优化大师”查看一下当前系统已经使用了多少图标缓存,然后我们将其值设为实际大小的2倍左右即可。注:部分电脑可能无法使用优化大师进行修改,这时您可使用“超级兔子魔法设置” 进行修改!
  另外,桌面背景也不要弄得太复杂(建议设为“无”),有的朋友还做成了动画桌面,这种做法没有任何现实意义,除了会给系统带来不稳定因素外,没有任何好的作用——毕竟我们只有很少时间是面对桌面的!^_^
  七、合理设置“磁盘缓存”
  系统默认值通常都非常保守,所以我们要进行一定的修改,我们也可在“Windows优化大师”中对其进行修改,只是我们要手工进行数字的输入,磁盘缓存最小值可设为2048(KB),最大值设为物理内存的25%,缓冲区读写单元为512.
  八、尽量精简右键菜单
  很多程序在安装后都会在右键菜单中留下身影,其中有很多都是我们用不到的,但其却给我们的系统带来了负担。为此,我们可在“超级兔子魔法设置”等软件中对右键菜单进行精简,通常只保留常用的就行了!另外,您最好是将无用项删除而不是只单纯去掉其前面的小勾!
  这样做可有效减少因“新建”菜单而引起的失去响应的现象出现!
  九、合适的显示器刷新率和分辨率
  有些朋友总是抱怨自己的显卡太差劲,有的显卡的确是差劲了些,但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显示器刷新率设置得过高所致的“假象”。通常15、17英寸的彩显将刷新率设置成75Hz以上就行了(如果带宽足够当然也可以更高),没有必要强行上得太高。分辨率也是同一个道理,通常设成800×600或 1024× 768就行了,只要够用就好,完全没有必要玩什么“终极”和“骨灰”。

网友:
第9条已经说明这些资料已经太老了

网友:
资料太老了,网上download的吧

网友:
这些东西确实很老了

网友:
是老了点,但是有些还是可以用的!